[维修求助]
ipad4不开机维修,连电脑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请教

楼主(2015-08-27):
昨天收到客户客户一台ipad4,问题是这样的:开机看到苹果logo之后花屏,不能进入系统,然后重启,在花屏之前进入恢复模式等下还是会花屏,尝试恢复模式刷机,验证完固件之后,平板死机,进入dfu刷机,刷机还是失败,拆开机子加焊下内存,开机自动进入恢复模式,静看一下,平板不死机不花屏,以为已经修好,立刻用爱思保数据刷机,到正在写入rootfs时出错,提示6545和11252行错误,然后强制重新开机,平板连接电脑就直接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怎么连接都连接不上电脑,按开机和home有重启的动静,但是没显示,连接电脑还是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哪个地方坏,请支招,感谢!

网友A:
  兄弟。。我在实地学iphone智能手机维修的

   百分之95的鸡率是。。。usb管理芯片虚汗 或者坏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B:
这主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在实地学iphone智能手机维修的

   百分之95的鸡率是。。。usb管理芯片虚汗 或者坏了

已经解决了,是内存坏了,两颗内存换了就正常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内存坏了,两颗内存换了就正常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电路有问题

已经解决了,是内存坏了,两颗内存换了就正常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是内存坏了,两颗内存换了就正常了,谢谢你的回复

O(∩_∩)O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