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有好用的BIOS吗

楼主(2015-08-27):
风扇不会长转的BIOS,求一个。急
遇到个渣B经的客户

网友:
一般bios 都可以的

网友:
有这个BIOS共享一下吗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 BIOS。论坛上的刷了都会狂转。

网友:
我有 可以联系我 ,,。。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个刷bios后  风扇狂转   lz找到了吗   分享下吧

网友:
只要不掉电,可以改个3.3V到风扇,声音就小了

网友:
acer4738G 刷后狂转,
这一定要2个一起刷,刷同一个好机的BIOS
单刷是会狂转的,刷过好多这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