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N笔记本关不了机的怪问题(结果三天后公布)

楼主(2015-08-27):
修到一台华硕K40IN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就是怎么关都关不了机!软关机后自己启动开机,强关也自己开机进系统。其他一切正常,键盘能正常打字,各个键都能用。现本人已找到问题解决了,同行都来猜猜看究竟是哪的问题哦!!结果你们肯定想不到的。。。。。三天后公布答案!!

网友:
重装系统,要不EC坏了。

网友:
你可别说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故弄玄虚!!!!!!!!!!!!!!!

网友:
楼主在这里掉胃口呢

网友:
那怎么关机的,强拔电源?

网友:
故弄玄虚有意思吗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或开关坏了

网友:
费解,求答案…

网友:
你要是直接说了 估计会有人给你加分  ……

网友:
开关坏了。。。

网友:
要我说直接呼换板

网友:
开关板的问题吧!整得这么神密真想扣你分!

网友:
因为很多同行不理解,同时还有人乱扣分。所以现在我提前公布:其实这本本就是键盘出的怪问题!我开始也搞糊涂了,修了这么多电脑,各种问题见的也不少,这还是第一次见。所以分享给各位同行,省得走弯路。信以不信反正真相就是如此。下面是视频地址,去见证一下吧。
http://yunpan.cn/cmQWy6XdQaUi4  访问密码 1b4f

网友:
竟然还是键盘坏了

网友:
肯定是意想不到的地方,才发这样的贴。期待公布答案

网友:
必须是网卡

网友:
是接硬盘的小板吧

网友:
我一台ASUS A43S也是关机屏黑了,电源灯还亮起的,风扇还转起的,电流0.9,要长按电源按钮才能关机,电流才是正常的0。018的待机电流,也才能开机。系统重装过。

网友:
开关坏了???

网友:
楼主别卖关子了

网友:
上家可能是BIOS的问题哟!

网友:
是外设就没什么好奇怪也没新意的
如果有人问我只会说声卡网卡看什么电压没掉,但结果和我说键盘我一定会骂死他。

网友:
这种故障刷下bios试试

网友:
难道电源坏了

网友:
键盘坏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楼主也应该公布答案了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验证了你的结论,键盘坏。

网友:
”键盘能正常打字,各个键都能用“你这样说肯定是别有用意

网友(2015-09-28):
三星机器也碰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

网友(2019-10-22):
视频看不到了,楼主!跪求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