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

楼主(2015-08-27):
诚问各位高手,这是啥mos 管?

网友:
没图纸?按脚位看是MOS管,没图跑电路来判断。

网友:
是什主板,上百度一下

网友:
偶数的,N沟道

网友:
我i觉得没必要知道是什么mos管,修好机器i就行

网友:
在板子上一般都是N-MOS,P-MOS少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场馆

网友:
应该是复合MOS管

网友:
短路了,又没有图纸,怎么换?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就算你没有任何维修基础  那你也不要告诉我你看不到管子上的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没有任何维修基础  那你也不要告诉我你看不到管子上的印字

问题是问了没有此型号。。。

网友:
可根据管子的在那个电路,判断是什么场管。

网友:
照片不错  清晰

网友:
哎,一管盖起一栋楼

网友:
不就是普通N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问了没有此型号。。。

问题又来了  就算是 烧的灰飞烟灭  一看电路结构就应该知道是什么管子非N即P  元器件的识别  好坏判断可是维修的基本功

网友:
K字头一般都是主供电高功率场管

网友:
短路不一定是它坏吧,我估计你是查到CPU供电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