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不开机

楼主(2015-08-27):
开机7声响,上次加焊过北桥。,。这次又坏了,再次加焊不行了。。。是不是废了啊 = =

网友A:
加焊不行重新植个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行重新植个珠吧。

别人给我说可以改换inteL的主板。。真的可以吗?放弃AMD了。。

网友:
先测量下北桥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没短路的话就重新植球。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啊  还有这个机器  南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南桥烫手  待机0.2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7声

网友(2015-10-12):
有没BIOS啊 发一个呗

网友:
南桥显卡,也可能坏,

网友(2016-03-08):
换板吧!我手上有块一样的 ,加一下用了半个月,换新的都一样

网友B:
可能焊爆晶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焊爆晶体了

值一下球试试吧 不要光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