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不触发

楼主(2015-08-27):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E46A不开机同行的,不说上电,待机只有0.004按开机就0.011就回到0.004了,二话不说拆机吧,打开图纸,实测待机3V 5V都出来了,好吧,测EC条件用显波器直接点EC BIOS的第2脚有波,那就说明了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了,再测LID ACIN也正常,当测S5_ON问题来了,没有电压,按开机也没有反应, 这就不对了,查了一下S5_on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3159312\QQ\WinTemp\RichOle\AGA(UU(W3@1~[CSF3]FNE)Y.png 这不对给桥供电,这一定有才对。测了一下EC发出S5_ON对地200多正常,不管了,把EC的S5_ON脚搞起来吧,但EC按开机还是没有发出S5_ON,这样先简单入手吧,就是刷BIOS了,结果一样,EC坏???杀吧,晕了,一样没有出S5_ON,EC条件不够吗??这是MH55的桥  I3 380的CPU 换个CPU试一下,以前有碰到过没有CPU或CPU坏也开不了机,不知EC那个信号是检测CPU的,现在还是一样S5_ON没有出来。。。。

网友:
没修过这问题

网友:
以前修的都是双核的机子,I3以上的现在多修了,但不会这么难修的,不知漏了什么没有测,上上网查一下

网友A:
阻值200多有点低,怎么也得400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值200多有点低,怎么也得400以上

关键我把EC的脚搞起来了,按开机测EC脚也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我把EC的脚搞起来了,按开机测EC脚也是0V

待机只有0.004按开机就0.011就回到0.004了,看到你说的这个,我怎么想起仁宝精典的点火回路出问题了,你在仔细的查查点火回路

网友:
S5_on我今天修的Y460就是你这样的,EC满足RST-ACIN-供电-发出S5on 你直接换EC吧,别浪费时间

网友C:
你确定ec的供电引脚都要电压吗?,供电引脚有好几个的avcc,rtcvc

网友:
待机0.004按开关0.011。应该是有上电动作的,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是不是新的待机流程?就是EC一上电就会发出S5_ON,然后读取了BIOS后又会拉低S5_ON,检测到适配器就会再次拉高S5_ON??   没有看图纸,不知道你那电路是不是那样的

网友:
把待机条件再一个个测量下,正常的话再去测测转换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
刚才找了份图纸看了,不是我说的新待机流程,楼主可以别考虑这可能性

网友D:
继续查EC的触发条件 先不考虑CPU

网友E:
查一下AD_ID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ec的供电引脚都要电压吗?,供电引脚有好几个的avcc,rtcvc

我用显波器测了BIOS都有波了,EC都工作了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F:
pch的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pch的条件都满足了?

现在就是S5_ON不开电给PCH

网友:
和cpu没有关系的

网友:
换桥吧  应当是这个坏了

网友:
不是io就是BIOS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S5_ON不开电给PCH

除了S5-on  它的待机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S5-on  它的待机条件呢

这两个电压都有3.3V了

网友:
EC 读ROM 了吗

网友:
ROM?是EC的BIOS吧
有读取,也刷过了

网友:
你都查了EC的那些条件

网友:
换EC试试吧,还有那个PQ63你看看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AD_ID是不是高电平

待机前是低电平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片主板,不触发。条件都到了。

网友:
200阻值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续查EC的触发条件 先不考虑CPU

板层有没有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