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电流0.008不触发

楼主(2015-08-27):
联想Z470版号DA0KL6MB8G0,插电0.008不触发,查有+3VPCU,+5VPCU 正常,二次电源没出

!EC是IT8518E-CXA,刷EC BIOS,无效!!!
检查EC工作条件
供电

正常!!
复位

正常

没有装晶振,没测!!

ACIN 1.44V不正常!!

ACOK-5V正常

PR161--10K,PR162--3K图上PR161-10K,PR162--15K
更换PR162
触发0.072!!查EC没发出SUSON

换EC
开机OK

网友:
你这是修好了还是?

网友A:
就这个玩意修了3天了!晕死!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玩意修了3天了!晕死!修好了

一个ACIN不正常的机器修3天,没效率。

网友:
查一会没头绪就丢边上了!满板的找PR161,PR162 没点位图!谁知道在黑贴纸下面啊!

网友:
可以的。维修思路清晰。下次最好写的再详细些。碰到的弯路也写一下
这样会更好

网友:
不错,得花不少时间吧

网友:
表示最怕的就是找元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ACIN不正常的机器修3天,没效率。

是啊,真没效率,手上没EC么?  刷了 和看外围没啥问题 直接干EC  再慢慢查

网友:
ACIN有两个电阻分压 大于2.048V吧!  ACOK才有开漏输出。

网友:
楼主能修好就行了,经验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xiouhao le 修好了就不错了 不管几天  楼主精神可嘉 就是有这个维修的态度才能技术更高

网友:
精神可嘉 可是效率真的是低 赚钱才是王道

网友:
大家不要打击人家嘛,修好就值得鼓励的。

网友:
不触发的最好修了,我也是最喜欢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真没效率,手上没EC么?  刷了 和看外围没啥问题 直接干EC  再慢慢查

有的时候,心有不甘,如果手上料足,按照时序来,修得很快,成长也会很快。

网友:
这次修复慢 懂得怎么修了 下次就快了

网友:
LZ技术不是很到位吧 多多练练

网友:
还好 没什么维修难度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修个机子费多大劲
修好就行了

网友:
没配件针式会急死人啊啊

网友:
EC本身坏,没有进水吗,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