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08-27):
华硕,联想,今天各接到一台都是有复位不跑码的。cpu 内存换过。blos刷过。都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给点思路

网友:
该查那些关键测试点

网友:
看下CPU座到北桥的线路,再换个桥试试 桥型号是NH82801GB

网友:
干桥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线路,看看各芯片,不行看看南北桥有没有虑焊,浅见

网友:
各种总线打值吧

网友A:
华硕看看I/O周围的822   联想什么型号

网友B:
压桥通电看能否跑码

网友C:
板号是什么,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等你都没有进行测试,你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查各大供电,时钟,复位,PG,完了刷BIOS,再干桥

网友D:
是不是只有上假负载才能打总线对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看看I/O周围的822   联想什么型号

联想G41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板号是什么,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等你都没有进行测试,你叫别人怎么帮你?

大神。复位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桥通电看能否跑码

不行,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复位都正常的

你确认CPU已经复位?如果CPU复位,那么离成功就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只有上假负载才能打总线对地址

不会啊,不怎么在意外观问题的话直接就可以在主板上测量

网友:
没人能解决啊

网友:
自己的问题还得靠自己琢磨

网友:
只靠高手指点还是不行的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桥

网友:
这二天也修到一个主板|GA-P41-D3各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时钟、桥复位、CPU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码。刷了BIOS、依图纸量测南北桥供电都正常,目前还在维修中。

网友:
诊断卡显示复位不代表CPU有复位,要测下看CPU到底有没有收到复位

网友D:
请问没有假负载的话怎么才能打值?

网友:
复位有了就一切正常了吗  还是一样一样测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没有假负载的话怎么才能打值?

这个应该就要对主板布局或者修板经验有点沾边了吧,多修几片应该会很容易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