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白屏 灰屏 两种颜色变换。求大神鉴定故障所在

楼主(2015-08-27):
直接看下面的变换的两种颜色的图片吧。屏型号是三星LTM220M1-L01。怀疑是驱动板问题。但是没有驱动板可以代换测试。有个18.5的驱动板程序不是这上面的。插上能看到画面有变化,花屏。。这好像不知道能说明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这个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么。驱动板上面有两个固件芯片。不知道会跟哪个有关系。。第一个图片手机怎么都拍不出效果。画面是很有规则的横条栅格那种上面亮越下越黑。第二个是比较柔和的上面黑下面白。然后全黑。三种状态自动变换。会一直持续

最新发现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驱动板裸板下MCU的输出LVDS脚位的对地值。一共有20脚。有三条腿的值和其他17条不一样。其他都是1.256左右。详细看图,谁手上有这个驱动板或者坏板吗。求测试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感觉像是屏坏了的现象  先换个试试吧!

网友B:
外接如何?测屏接口数据线值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像是屏坏了的现象  先换个试试吧!

像是屏在自检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如何?测屏接口数据线值正常不?

还没测试呢。会不会是屏上的电路有问题啊,是不是屏在自检

网友D:
屏码片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码片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在吗,这个情况你遇到过吗。我由于没有驱动板测试。也不好判断。感觉像是屏在自检。一样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准备一个点屏的驱动板啊  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准备一个点屏的驱动板啊  一试就知道了

主要问题是现在我手上没有。哎。不知道咋搞了,是驱动板的MCU坏了吗

网友D:
连个驱动板都没有  要什么什么没有 你还修什么   让别人修去吧   说半天也是浪费时间按

网友:
感觉驱动板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像是屏在自检那样

屏幕自检时三色循环吧!  不是这个现象吧!

网友:
这个得测试了才知道的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像是屏坏了的现象  先换个试试吧!

修好了。谢谢大家回复。驱动板上面的MCU烧毁了。三种颜色变换有可能是MCU发出的错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如何?测屏接口数据线值正常不?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码片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结果是驱动板MCU烧毁了。当时在测试MCU的LVDS输出对地阻值发现有几个不正常时。应该就能断定MCU绝对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个驱动板都没有  要什么什么没有 你还修什么   让别人修去吧   说半天也是浪费时间按

只是想靠测量来验证下具体问题。确实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当时我换过灯管,以为把屏搞碎了。赶紧拆了又看好几遍。确定屏没有问题的。后来测量驱动板发现异常果断发了块驱动板。回来直接对比测试。才确定了是驱动板上面的MCU输出LVDS那部分出问题了。刚开始我用示波器测试波形时候极有可能把LVDS短路了。才烧毁了。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确实是驱动板坏了。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自检时三色循环吧!  不是这个现象吧!

嗯。如果屏加的有电压和EN。但是没有LVDS信号确实是三色自检。这个现象明显不是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应该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