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gtx460

楼主(2015-08-27):
手里一张索泰GTX460大花,跑MATS直接报错 ERROR:  Start location (0) greater than end location (0).
现在不装驱动能进系统,有横竖条纹,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要是我,肯定对的GPU 干一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肯定对的GPU 干一炮啊,

还是先目测 有无吊件 腐蚀的 测量电压是否都有 炮不是随便干的吧 哈哈

网友B:
现在目测元件都在,供电测量也没问题,这不是真要对着GPU下手?请教显存有问题会这样吗?

网友C:
我有块 AMD 的 6970 也是竖条   。。也有花瓶 。  测量 金手指的16根线  一切正常 ,耦合电容那里也正常 ,,  怀疑是显存问题 ,没有软件。。。。。

网友:
GTX460加焊可以的,我加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目测元件都在,供电测量也没问题,这不是真要对着GPU下手?请教显存有问题会这样吗?

显存只对有显跟无显!还没碰到花屏跟显存有关系

网友:
横竖条纹的花屏应该还是GPU引起的,显存引起的花屏大多是方块式的,加焊GPU试试。

网友:
直接干g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 AMD 的 6970 也是竖条   。。也有花瓶 。  测量 金手指的16根线  一切正常 ,耦合电容那里也正常 , ...

都已经认到显卡了,你去测量那16根线做什么啊,花屏应该找显存或者GPU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