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光驱不引导win7

楼主(2015-08-28):
今天接到一个苹果A1278,i5.2.3,南桥HM65,问题是苹果系统正常,在苹果系统里光驱读盘也正常,接下来就装一个win7吧,分区也正常,机器重启,白屏不动了,换一个一样的主板,接着装win7 ,装完了,正常,在吧刚才的主板换回去,也可以进去,但是光驱引导win7就不行,这是为什么,光驱没问题,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我碰到2个这机器了,这问题了一样一样的,

网友A:
估计bios问题还是大点  你的bios论坛下载的还是买的

网友B:
你不是有另外一块主板吗?把bios复制过去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bios问题还是大点  你的bios论坛下载的还是买的

一样的好主板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有另外一块主板吗?把bios复制过去试试

早试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换一个主板就好了,和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好主板备份的

好主板备份 不一定好时 即使你那同板子调换芯片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主板备份 不一定好时 即使你那同板子调换芯片都不好使

A1278的不会有你说的情况 只有新款的机器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我也来了台这样的啊 WIN7 系统不引导,放光驱也不引导,苹果系统正常 BIOS换了 也刷了,SMC换了,哪位大神来提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