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NX,屏幕问题

楼主(2015-08-28):
手头有台Y470NX,
起初是没有背光,显示很暗,强光照射可以看到有启动画面进入系统,
多开了两次以后就完全不显示了。
试了下外界显示器,进入桌面以后可以显示,但是BIOS和BOOT过程都看不到,估计跟启动模式也有关吧。

判断应该是和屏幕或屏线有关吧?
准备TB入配件换下继续用,
然后就纠结了。。
我到底是先入屏线换看看,还是直接入屏换?
毕竟屏线坏的几率不高啊。。

另外求问下,Y470NX的屏,有其它哪款机器的屏通用吗?
TB上这款机型的屏好像很少啊。。

网友A:
开始能看得到说明显示屏没有问题,如果手头有屏的话可能换屏看看。

网友B:
很多机器都通用的,你不插电源线,只用电池开机看看还暗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机器都通用的,你不插电源线,只用电池开机看看还暗屏不

试过了,不是这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能看得到说明显示屏没有问题,如果手头有屏的话可能换屏看看。

手头没有额。。
但是开始的时候屏幕没有发光呀。。

网友C:
普通14寸的屏,维修必备呀!以前维修时换下的破屏也可试呀!先查屏上接口2/3PIN的屏供电,35/36/38-40PIN背光电路看看,估计不是屏线也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刚开始能显示说明p有问题的

网友D:
什么都没测就准备换件,我也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没测就准备换件,我也真是醉了。。。

自己的电脑,没有更多的工具,平时也不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14寸的屏,维修必备呀!以前维修时换下的破屏也可试呀!先查屏上接口2/3PIN的屏供电,35/36/38-40PIN ...

其实自己就这么一台电脑。。

网友:
这机器很多屏线接口那19伏烧的

网友:
我的是有背光有显示,外接有。做过显卡好了一会,装完后又有背光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