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和主板底座放错,会烧cpu吗?会烧主板吗?

楼主(2015-08-28):
我有一块intel e5472 cpu,看到其上有一塑料膜,想揭了它,想想不能揭,但已经揭得就连一个点了,已经有两个点揭掉了!!这样这颗cpu是不是被我揭坏了???

网友:

还有就是:放cpu时,方向放错了,两次都放错了方位,还能放上,这咋不放呆呀??
并且:放错时,开机cpu那个地方有声音在叫,两次叫声相同。最后一次似乎放对了,因为它不叫了,但同时,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是不是cpu和主板底座放错,会烧cpu吗?会烧主板吗?

网友:
为啥加这个塑料膜呀?它有什么作用,干什么的?

网友:
对了小塑料膜上,还清晰地印了一个中文字:上

网友:
这块intel e5472 cpu,有一塑料膜,想揭了它,想想不能揭,但已经揭得就连一个点了,已经有两个点揭掉了!!这样这颗cpu是不是被我揭坏了???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这两帖是一个,着急了,分两次提问了,应该放一块的!!

网友:
          搞错了当然会出问题了。 这块U是771针的服务器版的XEON E5472,贴片是修改针脚位使它能用在775U的插座上。几块钱再买一个新的贴上。这U装在775座上要旋转90度安放,你可参考淘宝店的指导。

网友:
     旋转90度后还要将U的三角标记对准座把手方向,你可参考卖此类U的淘宝店里的安装指导操作。

网友:
我的AMD 955 就是放错了,就再也点不亮了,返京东后换了个新的。

网友:
你那主板是775针的板,CPU是771的,所以主板有改动,把防呆脚剪掉的。CPU上的贴片不能去掉,去掉不亮。放错烧不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看看,不懂的地方再来请教!

网友:
好的。我把这个U放别的机器上试试,也许可以确定烧没烧了吧?!

网友:
因为手头没有P43以上可以支持4核的主板,所以现在无法确定CPU是否完好。
有经验的告诉下,怎么鉴别呗!

网友:
我试试,不是十分可定。放到一块好的主板上再试试

网友:
放错一般情况下是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
放错了后,主板上的小喇叭就滴答滴答的叫

网友:
主板肯定会烧了,

网友:
楼主,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有时候难免会大意。会不会烧还真没试过。

网友(2015-10-04):
怎么样坚定一下才好

网友:
这是自爱冒险吗

网友:
肯定少了啊你的CPU

网友:
现在CPU插座都是防呆的吧。难道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2015-12-11):
一般烧不了。。网上再买多块姨妈巾回来贴贴就好了。。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下主板上的供电管,只有显卡旁边的一组阻值较小,其他似乎正常。

网友:
你最好能上个CPU和主板的座子图,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帮你分析,下次发记得上图哦。

网友(2016-01-29):
测了一下别的主板,似乎电阻也有大有小,但别的主板都能工作。这块似乎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