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两个路由器安装的有问题吗?

楼主(2015-08-28):
(图片)

网友:
我看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是采用第二个路的器的目的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第一个路由器正常设置,第二个就是:外网设成自动IP或指向192.168.1.1。这样子就OK了

网友:
可以,只是浪费一个路由器。

网友:
原来双路由器就是这么设置的啊

网友:
你这样电脑和摄像头不在一个局域网,要是想电脑直接看必须用网络看不能用局域网看那样会很卡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你这是网络监控头吧

网友:
这样完全可以用,外网内网都通杀的

网友B:
这个设计肯定是通畅的,但是这个设计是浪费了一个路由且完全没有意义的存在。直接将交换机接在第一个路由LAN口,监控录像机可以直接接在交换机口,

网友: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可以只用一个路由器的

网友:
没问题 我这样弄过   不过 你用一个路由器就可以了呀

网友:
这样的目的,我们是第一与第二的接线比较长,如楼上楼下,使信号衰减小些。

网友:
第二个路由器可以不用的

网友:
物理条件限制了,可能是三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肯定是通畅的,但是这个设计是浪费了一个路由且完全没有意义的存在。直接将交换机接在第一个路由LA ...

第二个路由器 原来我是用交换机来干的,可是不能看到监控画面。最后换路由器 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你这是网络监控头吧

是的 网络摄像头

网友:
恩恩,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