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开机喇叭嗡嗡响不是内存报警那一种

楼主(2015-08-28):
联想g31t-lm开机喇叭嗡嗡响不是内存报警那一种    U电源管理发烫   换了不行  有1伏1.2    复位电压不对    去U就不响了    哪的问题

网友:
坐等大神指导

网友:
估计是旁边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A:
CPU背面与北桥之间有断线

网友:
断线的多,CPU后面仔细找

网友:
同故障 可以亮机 进系统死机 ISL6312煲汤 更换无效。求图 求大神解

网友:
同楼主故障一样。。待解决

网友(2015-09-28):
看来是通病,感觉是联想的用料有问题。
多次发现:CPU座下面那个固定风扇的架子上面原装的一个绝缘塑料,很多的水蒸汽集聚在上面,时间长了这个水蒸汽导致cpu座的过孔氧化腐蚀了。肉眼可以看到腐蚀的。
过孔坏了的话,换U座还不会好,见到最多过孔不通的达到了8个点之多的,很无语。

网友:
用带灯测试仪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点不通的

网友:
这板子真的不好修啊累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背面与北桥之间有断线

请问你是怎么样判断的 你遇到过吗?

网友:
站立有很多这样的帖子,我自己也碰到过

网友(2015-11-02):
请问楼主 修好了么?   同样的问题啊  郁闷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CPU底座有断线

网友:
这个  一般都是CPU座背面氧化断线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断线

网友:
遇到这种短线的怎么搞啊 ,,,还可以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