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装CPU掉电!!求助

楼主(2015-08-28):
965系列,不装CPU不掉电,测量所有电压都有,复位也有。装上CPU就掉电。换过CPU了··没修过这类掉电。哪位大哥修过这类问题的指导下~~~~

网友:
看看程序、查cpu供电呗,

网友:
CPU供电芯片可能有短路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A:
你不装CPU 能出复位吗, 重点检查所有PG信号

网友:
负载带不起来?或者后级?,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装CPU 能出复位吗, 重点检查所有PG信号

能出复位!!!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看下过了内存没有,过了可以考虑显卡和外设

网友:
CPU供电芯片应该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场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