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自己机上一次开机的

楼主(2015-08-28):
联想E531 自己机子上可以一次开机的,有要的试试

E531 VILE2 NM-A044 1.0 2013-3-22.zip

网友:
一个样,还是要2次才能开机

网友:
前面修的,一次开机正常 没有出现二次开机现象

网友:
网上问了一下   要把之前好的bios 给人家 改下   才可以  但是换了桥的 好像就改不了  只有 那些因为bios 不开机的  然后改下  以后才能不会出现2才开机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