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PLUS 刷机报错56 恢复模式

楼主(2015-08-28):
求助6PLUS 刷机报错56 恢复模式,收到客户送修iPhone6 Plus  刷机报错56 主板轻微变形 开机恢复模式。 参考独木大神的贴子。摄像机座子电阻正常着。哪位维友指导下。谢谢了  CPU是否虚焊不清楚。不知道怎么测试不敢移植CPU

网友A:
1.不装SIM卡刷  2.摄像头本身坏  3.有可能是基带问题

网友:
NFC芯片有问题,请先重值试。

网友:
重植球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装SIM卡刷  2.摄像头本身坏  3.有可能是基带问题

你碰到过基带导致报错56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碰到过基带导致报错56么

有些不装SIM卡刷机就行     SIM卡数据来自基带

一般都是这三个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现在想知道测哪几路电压可以确定CPU好着

网友:
报错56有没有大神出个维修的流程

网友C:
帮顶,希望能帮的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顶,希望能帮的到你。

谢谢帮顶,还没解决

网友:
好像有个贴专门说这个故障的楼主可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