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5O开机困难

楼主(2015-08-28):
  客户来时只知道开不了机。我拆下电池,用恒流电源正常检查,发现待机0.01A 触发开机键 电流变化0.02-0.35 -0.02 停顿。几秒后电流再起 峰值变大些 可能从0.35涨到0.45 有时0.75A  。反复几次吧 突然电流上升。正常开机。热机没问题 。重启,启动没问题。就是凉机就不行了。有同行朋友说是BIOS 我......。没认同......希望 大师们有时间给点建议呗! 电脑使用一段时间 开机(就是亮机)慢 这个不知道各位师傅 有遇到没。谢谢!

网友:
看看检测温度那个东东

网友:
神奇的问题,没有见到过哦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拆开,开电,看看北桥发烫不,发烫的话,换了就好了,不行的话,就慢慢的理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