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书中180页英业达OCP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5-08-28):
话不多说直接看书 可以放大看
也可以百度云下载图片
http://pan.baidu.com/s/1eQAobia

问题出在第3张得上半部分
当后级短路+VBDCR被拉低时,431L的R端也会跟着降低,从而运放2脚电压也变低,当2脚电压低于11v,运放3脚大于2脚,这里不明白第一可以从第一张图片看出+VBDC=+VBDCR,D第二可以从第二张图片下半部分看出运放+的输入是+VBDC直接供电,运放的—级等于+VBDCR加上1.24v后分压得到   这里当后级短路+VBDCR被拉低时,+VBDC也会被拉低啊
还有一个问题电流计算0.095v/0.015=6.3A怎么算的
还有一点后级短路的机器还怎么工作  还怎么降低cpu时钟  这个电路的意义何在         是不是应该理解为 后级负载过重

网友A:
资料分享要看高清请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分享要看高清请下载

朋友你这是发的什么

网友B:
+VBDC和+VBDCR不能完全相等呀,因为在这两个信号中间有一个精密电阻呀,阻值是0.015欧,也就是说电池电压使用+VBDC始终都要比+VBDCR大一点,只不过没有大多少,不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短路的情况下就必须要计算了呀,因为U505这个比较器是很敏感的,只要大一点就不同了,经过第二页的计算得出U504的3脚电压被稳定在11.095V,为什么会要让A点得到这个值,我们可以看一下U505的3脚接的是电池电压,也就可以得到电池电压为11.095V,因为只有这样运放器还不能工作,所以可以得出+VBDC只比+VBDCR大0.095V,根据公式可以得到0.095/0.015=6.3A,这个公式是基于+VBDCR已经被短路为0计算的最大电流,因为+VBDCR为0,最电阻的两端是有压差的,刚才我们已经计算出来压差为0.095V,因为之间有电阻,两个电压不可能相等,所以当+VBDCR降到某一个值时就某一个值时就可以出来VBDC比VBDCR高,导致OCP电路工作,这个值的话,也可以根据2页的那个11.095V计算公式得到,已经只有11V电压是变化的,其它都为常量,所以A的电压会降低

网友:
简单点说可以这么认为电池电压为11.095V,经过精密电阻后,电压为11V,再通过U504将+VBDCR的11V电压稳压为11.095V,使运放器505不工作,但如果短路,就会使+VBDCR的电压降低,因为两个电压间有精密电阻的原因,所以使+VBDC始终都要高于+VBDCR,高0.095V,所以一短路就会使运放器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BDC和+VBDCR不能完全相等呀,因为在这两个信号中间有一个精密电阻呀,阻值是0.015欧,也就是说电池电压使 ...

经过第二页的计算得出U504的3脚电压被稳定在11.095V这里应该是2脚吧       3脚为11v 即使后面短路的的话3脚怎么会比2脚高0.095v  再说都短路的机器还怎么工作  怎么降低cpu时钟  还是有点迷惑忘指点下

网友:
我是小白哎  ·······看不懂以后再来学习!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

网友:
+VBDC    +VBDCR   呵呵 问题就在于这里  恰恰就是利用压差来计算的  你还是仔细看多看几遍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过第二页的计算得出U504的3脚电压被稳定在11.095V这里应该是2脚吧       3脚为11v 即使后面短路的的话3 ...

这里有个误会,就是最大电流,其实那只有理想值呀,其实并不实用,因为一块主板有从重保护机制,不是单靠OCP电流来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第二页的计算得出U504的3脚电压被稳定在11.095V这里应该是2脚吧       3脚为11v 即使后面短路的的话3 ...

简单点说电池放电时最大电流为6.3A,超过6.3A以后就会导致OCP工作,因为超过6.3A以后VBDC的电压+精密电阻的电压就会超过+VBDCR的电压,产生OCP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误会,就是最大电流,其实那只有理想值呀,其实并不实用,因为一块主板有从重保护机制,不是单靠 ...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这个+VBDC是11v 供给U504的3脚1in+   U504的2脚电压被稳定在11.095V  就算后面短路U504的2脚也有0.095v   但如果短路,就会使+VBDCR的电压降低,因为两个电压间有精密电阻的原因,所以使+VBDC始终都要高于+VBDCR,高0.095V    这时两个电压应该是持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