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谁遇到过这种花屏

楼主(2015-08-28):
客户送来华硕K43SD之前不触发,拆开好清清灰好了,客户取走拿回家用说会花屏,又送回来了,今天我开机一试,果真花屏了,谁遇到过,这种是内存花屏还是什么,这个机子有时候一天不花屏,很难试出问题

网友A:
这个需要一步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一步步排除。。

先换内存 在干显卡吗

网友:
先干显卡吧

网友B:
掉价了   或者断线  显存附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价了   或者断线  显存附近

但很多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不像显卡花屏,我遇到过好多花屏的没见过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很多时候是正常的,

那就是没装好呗  显存断线会全屏花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屏线没插好  或者小元件腐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装好呗  显存断线会全屏花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屏线没插好  或者小元件腐蚀等

线这些是插好的,但你说显存断线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看看

网友:
外接看花不?

网友:
这个不是每次开都花屏,偶尔会花,

网友:
先检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不行就查显卡

网友:
一般显卡的事

网友:
显卡也会这样花屏吗

网友D:
清个尘,搞成这样子,很不幸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清个尘,搞成这样子,很不幸运。

不是清灰搞成这样,拿来的时候不触发,拆开后就好了,现在跑3D都不花屏

网友:
花屏有的时候真心不好搞

网友:
先外接一个试一下什么情况 呀,先干内存,再看屏线,最好再看显卡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清灰搞成这样,拿来的时候不触发,拆开后就好了,现在跑3D都不花屏

那还好,如果是清尘后这样就不好跟客户说了。

网友:
这种花我看是显存寻址故障

网友:
我之前清灰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擦擦屏线就好了;你试下

网友:
换显卡换显存

网友:
屏幕发红又花屏,有时候一天不花屏,应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E:
屏幕发红又花屏,有时候一天不花屏,应是屏线的问题吧。
坐等妹纸
应该不是屏线问题,我现在换了内存没出现花屏,这个很难试出来,在测试中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发红又花屏,有时候一天不花屏,应是屏线的问题吧。
应该不是屏线问题,我现在换了内存没出现花屏,这个很难试出来,在测试中

网友:
显卡 我有维修过 (外接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