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K40IN插电源黑屏

楼主(2015-08-28):
说实话一看到这种问题,第一个想到是保护隔离

因为用电池是没问题的

可是插电源就会黑屏

插电源可以亮LOGO

但是不定时会黑屏

黑屏后什么都操作不了

也想到了是CPU供电的滤波(就像NEC大电容一样)

于是在CPU滤波电容那里加了个220UF的电容

还是一样

这个是英伟达3桥合1的

不管了,加焊先

诶,有戏

亮了半个小时又黑屏了

于是乎换CPU 内存

还是一样

偶然间进入系统后

我把电脑放在大腿上不好查图纸就把它合上了

在打开就亮了

就像待机一样

于是明白了这个是LID信号问题了

这个管子去掉

上拉的不用管

LID_SW转换成LID#

LID#由103排阻上拉

103坏的多,更换个先

这样就OK拉!·~

(悄悄告诉你们加分是不少你们的分的哦!~)

网友:
    你写的维修思路就跟写歌词一样爆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