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版号la-4211p求助

楼主(2015-08-28):
待机0.01自动上电0.04 ,客户说是换屏幕的时候电池忘记拔掉有火花然后就这吊样了。标记的周围插上电源会叫的

网友A:
看下图纸那是啥子供电嘛 , 换屏 一般烧EC , 运气不好 烧显卡

网友:
换屏引起烧掉的,很可能IO已经挂了。

网友:
一般是ec坏了

网友:
估计少烧很多东西了

网友B:
先打一下供电低的阻值,找到短路点。不好找就只有烧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一下供电低的阻值,找到短路点。不好找就只有烧机了。

3v对地短路,烧的话EC烫手!

网友B:
焊下EC,测3V对地还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下EC,测3V对地还短路吗?

涛声依旧啊

网友:
后级19V出没,要是没出就是有东西烧了,逐级断开排除

网友B:
接着烧!不要急,慢慢来。这样的故障属硬伤,找全了短路件就易修复。

网友:
那个是充电的电感,正常的

网友:
换屏烧机的 加焊EC会好吗? 。。。EC都是直接坏

网友:
都有哪些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着烧!不要急,慢慢来。这样的故障属硬伤,找全了短路件就易修复。

3v长管19v对地短路,拆掉测脚位还是短路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那是啥子供电嘛 , 换屏 一般烧EC , 运气不好 烧显卡

现在测到3v长管19v脚位对地短路来,还怎么查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来查吧,

网友:
正常正常  多有这样的客户才行

网友:
哪里短路就把哪里取了 没有短路那就差不多好了,一般来说你的IO是烧了的

网友C:
估计EC和充电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EC和充电芯片挂了。

ec换了3v不短但是电压不够,没有5v。

网友:
换了EC就继续查后面 肯定还烧了其他的

网友D:
测量一下35v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后续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35v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后续短路了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那电压值会跳吗?

网友:
那个电感是电池的吧,重点查下EC

网友:
看下PWRBTN# 按下有没有跳变,有跳变的话,就看南桥的工作

网友:
着急吗哥们不行就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