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cpu型号识别问题求助贴

楼主(2015-08-28):
入行半年发现笔记本cpu傻傻分不清。。问了一下朋友们也都好多不知道怎么看具体型号  今天遇到个换板的 回来发现cpu也烧了  百度这款机器cpu有十多种 求各位大神帮解决cpu识别问题

网友:
这是2代的 型号是srotc具体参数网上找

网友:
在淘宝上收SRTOC就出来了

网友:
SR0TC 就是二代I3-2328M。

网友:
识别区在 SR0TC  这就是这个CPU型号的代码,不同型号的不同代码, 你百度下就知道型号了。简单吧。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cpu呢   搜代号就行了  英特尔也提供了表格呢  直接百度就行了  就算是搜不到  那么看接口 看平台 根据平台买一块便是

网友:
Intel笔记本CPU后缀含义官方科普 http://www.anxia.com/soft/15726.html 不用谢,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
在网上查SR0TC就知道了,这种二代CPU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