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贴片电容耐压值是多大的?

楼主(2015-08-28):
今天看到一个维修显示器的说是用贴片电容连接在高压板的灯管口部分就能把四灯管高压板改成三灯管的。说是要3K的耐压值。我按他说的改了,挺好。直接就可以用。但是就是不知道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我是从主板上随便拆的。在网上也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看。那位大虾能说说?

网友A:
前两天试一板子,没找到3KV的电容,直接整了一个6KV的上去,灯管只亮3分之一哪么长一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试一板子,没找到3KV的电容,直接整了一个6KV的上去,灯管只亮3分之一哪么长一截,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与耐压是3K还是6K无关,而与容量有关。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啊

网友B:
一般不用看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试一板子,没找到3KV的电容,直接整了一个6KV的上去,灯管只亮3分之一哪么长一截,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明白,你加了电容这根灯管就不用了。你说的是只亮三分之一的是其他几根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试一板子,没找到3KV的电容,直接整了一个6KV的上去,灯管只亮3分之一哪么长一截,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问下,怎么看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加了电容这根灯管就不用了。你说的是只亮三分之一的是其他几根么?

是呀,加电容的哪根灯没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问下,怎么看电容的耐压值?

电容外表上都有标呀,耐压,耐温,容量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兄弟姐妹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外表上都有标呀,耐压,耐温,容量

贴片电容上也有么?
我怎么什么也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看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即可

这个没有多大的关系  比原来的大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上也有么?
我怎么什么也没有看到?

贴片的无所谓了,找形状大小一样的能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又改了一个,四灯管的改成三灯管。挺好,高压板不会坏。等下次再坏一个灯管的时候一起换。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