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查看这个驱动板的信号定义

楼主(2015-08-28):
这个原来是和一体机的想改成显示器但现在不知道显示器定义,如何把这个接成VGA接口,

网友:
连接两个二极管的记得应该是行场同步信号。。接 电容电阻的六根线应该是红绿蓝图像信号。。具体对应要楼主自己试了。。

网友:
你这个估计很简单 跟改高压条差不多  打开芯片手册 中文PDF  你就明白怎么改了

网友:
你把板子翻过来再发个图片上来,下面的10针插件有没有注明定义?

网友:
打值三个100左右是R,G,B.接门电路的是行,场。

网友:
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rgb和3条地,已找到还有4条,接管子这两个不会接了

网友:
弄好了,对照鼎科的驱动板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