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有时有显,有时无显

楼主(2015-08-28):
不能显示的时候,2次跳变,没接电池,电池充电灯一闪一闪,这时肯定不能显示,电流跑到,0.7A左右;有显的时候,充电灯不会闪,电流上到1.3A左右。没显的时候测过电压都有了,唯一奇怪的是:有显没显,待机3V电感都是3.5V感觉有点高,各位怎么看。

网友:
干桥,应该桥有问题啊

网友:
当时桥旁边一个电阻发梅了,以为桥的问题,换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BIOS        BIOS

不关事,刷了几个一样。

网友B:
电压输出3.5应该是正常的 不需要考虑这方面。有时能显有时不显,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输出3.5应该是正常的 不需要考虑这方面。有时能显有时不显,是不是显卡问题

没显进,好像内存都不过。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整  就是仔细观察

网友:
保护隔离,显卡查查。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
CPU换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我这有拆机的,无维修。要的话350包邮,包一个月  QQ  632463802

网友:
可以加焊桥下

网友:
先拔掉内存 看看过内存没有

网友:
关于电感电压高一点 我认为是正常的  我遇到过好多个 都这样 高一点点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bios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条件,3.5V有点高还在能接受范围

网友:
k72jr遇到这样的问题 没修好 什么都换了 一样pch 显卡 bios都干了

网友:
把版放到BGA台上烘烤10分钟试下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