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5-08-28):
联想E47A, 待机3V 5V都有,待机电流0.015左右,开关键有电压, 按开关键电源轻微变化0.016,查EC IT8518其它条件都正常,只有79脚 S5_ON在待机时就有3.3V了,而这个电压待机就存在,那么3V_S5和5V_S5也就存在了,得实测3V_S5是3.3V,而5V_S5是1.7V左右,看图, +15V在这里实测是12V左右,根据图纸看,应该分压成7.5V使PQ52和PQ29全部导通,实际这里是3.3V,板上的PR147这个电阻不存在,补一个PR147,这个电压也没变化,而按开关键后, EC的33脚RSMST# 也会产生, 桥的SLP_S4和SLP_S3也有返回到EC的95脚和18脚,但电压只有0.几V, 所以不上电, 其实说 这么多好像都没用, 问题是现在待机时S5_ON就存在了, 请各位分析一下看

机器修亮了,PQ52坏了,造成PQ52和PQ29的G极始终为3.3V,从而使PQ29不能完全导通, +5V_S5不正常,把PQ52换了就好了, 但还是有一点不理解, S5_ON在待机时还是为高电平,从图纸上看是按下开关之后产生的, 还有这个IT8518的晶振在实际中是没有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待机时序错误了。重点检查EC

网友:
首先查找一下S5_ON 提前出来的原因吧

网友:
PQ29拆下测量了吗?

网友:
换桥应该能好

网友:
5v-S5这里只有1.7是不是有短路呢、应该和3V是一样的啊

网友:
EC只有在收到开关信号时才发待机开启,是不是EC拉低了呢?

网友:
既然3V能正常,为什么5V又不正常了,PQ29坏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有过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板的图纸有吗,给个下

网友:
图片上的S3和S5有没有信号发出来,是高电平

网友:
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