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4.1不触发

楼主(2015-08-28):
接到台华硕笔记本K42JR故障是不触发有待机。。拆机量待机正常。开关电压有3.3V触发的时候PWR-LED灯会量绿灯.各项电压均无。IO。。桥。。BIOS。。都换过。故障依旧。没辙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查EC的待机条件啊,你都不查待机条件,就换东西,肯定搞不出来啊

网友:
先不要下结论就说正常  按时序一步步修

网友:
结果换了块开关板就好了。已经解决

网友:
幸运 ,上次我遇到个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好,后来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不按步骤修  什么都换。浪费金钱时间

网友:
这个主板最难搞了,连零件名称都不细标,华硕真是犯贱

网友:
不触发很好修的,按着时序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触发条件就那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