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无法连接无线路由器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28):
ipad无法连接路由器怎么办?

  无线路由器的USB接口,它可以作为多功能服务器来帮助你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络,当你外出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办公室打印机,通过Webcam监控你的房子,与同事或者朋友共享文件,甚至可以下载FTP或BT文件。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ipad无法连接无线路由器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方案一、重启路由器

  先来一个最为直接的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很多时候导致 iPad 不能连接路由器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路由器。对于一般的家用路由器,可以直接拨了电源线,再插上即可。让路由器断电,重新初始化路由系统。另外,对于小米路由 器请不要直接拨电源 ,请先在路由器管理中关闭路由器,再拨电源。

  方案二、删除原来连接过的无线网络

  1、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 iPad 以前可以连接路由器,但某一天突然就不能连接了。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尝试在 iPad 上删除这个无线网络连接设置,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路由器的无线 Wifi 网络。先打开 iPad 主屏上的“设置”应用。

  2、在设置列表中点击打开“无线局域网”栏目,在右窗格找到想要删除的无线网络,点击右侧的叹号图标。

  3、接着在网络设置列表中点击“忽略此网络”选项。注:如果你没有看到“忽略此网络”选项的话,说明此网络之前没有连接成功过。

  4、随后请点击“忽略”按钮即可。

  5、删除以前连接过的无线网络以后,返回无线网络列表,重新连接看看是否有用。

  方案二、还原网络设置

  1、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行的话,接下来我们还可尝试还原 iPad 的网络设置。同样地,在 iPad 的设置列表中,先点击“通用”一栏,再点击右窗格中的“还原”选项。

  2、接着请在还原列表中,点击“还原网络设置”一栏。

  3、随后再点击“还原”按钮,就可以让 iPad 还原网络。当还原成功以后,请尝试重新连接路由器的无线 Wifi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