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 8720L (移动4G版)刷机教程,一键刷机就这么简单

楼主(2015-08-28):
酷派 8720L (移动4G)刷机教程,一键刷机就这么简单
为大家介绍酷派 8720L 移动4G的线刷方法,使用线刷宝一键刷机方法非常简单,完全傻瓜式操作,谁用谁知道!
1.      下载安装最新版线刷宝。下载地址:http://61.160.234.158:10001/ashx/download.ashx?cmd=downloadclient&pid=3
打开线刷宝客户端,可直接在“线刷包”免费下载酷派 8720L (移动4G版) ROM包

2.      插上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从选择已下载完成的ROM包,点击“开始刷机”。

3.      弹出是否进行驱动更新的对话框。刷机前必须安装相应品牌机型的驱动,否则无法刷机。

4.      显示驱动更新界面。安装驱动前请关闭所有不相关的应用软件,以免冲突。同时断开已连接手机,避免安装后需要重启。

5.      驱动安装并完成

6.      点击“完成”,进行分析ROM包,连接手机。

7.      ROM包分析完成后请按真实界面(下图为演示图)或下方操作步骤中提示,手动操作来进入刷机模式。

8.      进入刷机模式后自动开始刷机,等待少许,刷机即成功。

网友:
刷机有风险啊!能不能刷前备份。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个进水显示ic短路的,换好后卡刷无Wi-Fi蓝牙,加焊蓝牙块好,但是开机进系统有瞬间电流达到200ma,待机电流不大、正常使用没问题就不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