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412201-MB-A02相关波形

楼主(2015-08-28):
炎炎夏日、深圳的天气一个字--热;两个字---真热;四个字---太他妈热;转眼三个月的煎熬即将结束!在此奉献一例维修相关资料与大家一起共同分享,有不妥之处欢迎各位高手批评指证,此例仅给新手做为参考资料,老手飘过!!!进入正题:
板号:6050A2412201-MB-A02(注:此板为教学故障板)
故障现象:拿到板后,先打了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和公共点的对地值均无名显短路现象,于是接通电源,待机电流为0.012A,测待机3、5V都正常,触发电流跳到0.4A左右不到,于是测量各项电压发现除CPU核心电压外,其他各大电压:3V、5V、1.05V、1.5V、1.8V、集显供电0. 9V(5X系列中集显供电只有装上CPU才会产生)都已正常,用示波器抓了一下,CPU供电电感前端和Q535的G极均无波形,于是接下来查U513的各个条件,发现35脚VR_ON无电压,运用反推思路,追查CPU_PWEN发现此信号是由EC的124脚发出来的,而EC要想发出高电平的CPU_PWEN必须在48脚上先得到高电平的ALL_PWGD_IN信号,实测此信号为低电平对地打值为0欧,再看信号的来源和以下两个电路相关:

经测量发现C662被换成了0欧的电阻了,所以导致对地值为0,ALL_PWGD_IN为低电平,把电容换回来,触发电流上到0.18A的掉电,可以重复触发;掉电瞬间测CPU核心电压已经产生,但触发还是掉电,测CPU的复位也已经有了,于是接下来一个一个电压慢慢查,什么后继的二级电压,桥的各项供电,最后查到发现L507没有了,1.8VS是通过L507为CPU的VCCPLL模块供电的,补回L507,触发电流一路跳变到1A左右,外接显示器已经可以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以下是此板的相关波形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迅维又出来一位高手苗子!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