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写保护怎么去掉

楼主(2015-08-28):
  在使用U盘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介质受写入保护”等的提示,那么u盘写保护怎么去掉呢?

  1、U盘写保护开关,为开启状态原因很少见,找到U盘上的开关,关闭写保护开关就可以了,普通的U盘上很少有这种开关。

  2、注册表异常解决方法。点击开始-运行,然输入“regedit”,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然后一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CurrentControlSet \ Control,选中之后看看右侧是否有“StorageDevicePolicies”,如果没有就需要新建。

  新建方法。右键点击“Control”,然后依次点击新建--项,然后把新建的重命名为”StorageDevicePolicies”。

  创建成功之后打开StorageDevicePolicies,在空白处单击右键,然后点击新建-DWORD值,命名为WriteProtect。

  然后在点击WriteProtect。 把WriteProtect的数值数据设置为0,然后点击确定之后插入U盘即可。

  3、分区格式为exFat异常。点击“开始|” - “运行” ,然后输入CMD,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输入“chkdsk H: /F”,其中“H:”是U盘盘符,输入后点击键盘回车键, 然后重新拔插U盘即可。

  4、如果以上方法均无效,建议尝试格式化U盘,先把重要的文件保存到其他的磁盘,快速格式化U盘, 然后重新拔插即可。

网友:
这个也行,那就是说,U盘不能写入都可以怎么搞了????

网友:
都试过了,不行的,关键是格式化不了

网友:
格式化也无效,如何弄?

网友(2015-10-05):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有没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