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

楼主(2015-08-28):
开始一开机闪下就不转了,再开就是开多几次就转,转下就停,反复重启。。。求思路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主板是什么型号的楼主,技嘉的bios问题比较大哦

网友:
提供多一点信息,比如测量的情况。

网友:
供电,信号,刷BIOS

网友:
看看12V短路没有

网友:
风扇或温控检测异常引起的吧

网友A:
把风扇拆了就不转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风扇拆了就不转了,维修到此结束,

像你这样修机,我觉得还是直接换人比较好

网友:
楼上自问自答 。。。。。

网友:
如何修好的?有张技嘉h61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我有块联想的H61,故障现象一样,刷过BIOS

奇怪的是,只要刷过BIOS,就能用几天,然后故障出现。。无解。。。

网友:
H61 这样的问题是有刷BIOS 好的 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H61好多是桥的问题,我已经放弃好多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