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的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吗

楼主(2015-08-28):
x550cc 2.0的板载内存津液了,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吗

网友:
有谁试过吗???

网友:
感觉应该不行吧。。就是可以也要先点亮机器再CMOS里屏蔽啊。。

网友:
童鞋  你想多了

网友:
进液。 拆下来重植一次。修好过一台。

网友:
那个进液就拆哪个 屏蔽不可能

网友:
不可能的 屏蔽不了

网友:
重新植株吧

网友A:
见过他们高手屏蔽过  说是移几个电阻

网友:
x450的可以,这机子有  没板载内存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他们高手屏蔽过  说是移几个电阻

我看论坛上是x450的可以屏蔽

网友:
内存经常短路

网友:
同求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 不行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吧,取下切断供电试试

网友:
这个显存很贵的,我进的

网友:
这个情况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听说可以,要移动两个电阻屏蔽掉,但华硕的你连电路图都没有

网友:
之前看到过  好像要改BIOS

网友B:
板载内存的BIOS资料是在大BIOS里的,,估计不怎么好屏掉

网友:
照着主板 X550屏蔽也很简单  实在干不好 交换主板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内存的BIOS资料是在大BIOS里的,,估计不怎么好屏掉

已经好了  我换了板载内存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要研究点位图 修改配置方案

网友:
拆掉 就可以 ,,。

网友:
我手里有台 x450cc  的  不开机的  烦得很

网友:
X550CC X550VB屏蔽板载内存是可以的,我就成功屏蔽过,需要配合点位图操作,有需要可以找我告诉你 旺旺ID:跑电路

网友:
拆下来丛植吧

网友:
可以屏蔽

网友:
学习了 我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呢

网友:
不是有教程吗!

网友:
这个显存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