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维修38案例

楼主(2015-08-28):
01. LCD投影机由主电源、灯电源、主板、液晶驱动板、液晶板、灯泡、光学系统及镜头组成。LCD投影机又称模拟机,主要由三片液晶板成像。

02. DLP投影机由主电源、灯电源联体、光学系统、主板及DLP成像镜头组成。DLP投影机又称全数字投影机,主要由色轮成像。

03.投影机整机不通电的原因:电源坏了,无法供电给主板,这种情况导致无法工作(占60%);如果主板出现故障也会出现无法指示。(占40%)

04.投影机灯泡不亮,是什么原因?灯泡坏了,导致不亮;灯电源坏了,也可能不亮;主板坏或驱动电源有问题,也可能导致不亮。

05.主板是低电工作的一个系统,当它供电给一个部位,任何供电不正常时都会产生不同的原因。

06.投影机保护,灯泡指示灯会亮,是什么原因?灯泡无用;保护系统有问题;主板或温控有问题 。

07.有视频,无RGB信号或无视频或无RGB信号。一般情况都是信号带电,接地不良,而导致视频板通道被烧;视频板或RGB板原因占50%,主板原因占50%。

08.画面出现有竖条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单色有竖条的话,液晶板损坏占80%,驱动板损坏占20%;如果是三色出现竖条一般是主板原因占70%,其次就是液晶板及驱动板。(占30%)

09.投影机装了灯泡亮度不够是什么原因?亮度在500-800流明的机器在装了新灯泡后,有比以前更暗,是因为他的光学系统有灯雾、灰尘致使它的透光度降低了50%-80%,甚至100%;高亮度投影机亮度不够,主要是光通的玻璃片坏了,光线不能穿透过去;主板有问题也会影响其亮度 。

10.装了新灯泡后无法和新的投影机对比。因为新投影机光学系统是新的,旧投影机主要光学里面都有一定的灰尘、或旧的投影机的光通道的各部分的玻璃片有所老化或变质。

11.镜头旧机器的镜头在使用了一定时间后它的某些部位都有一部份灰尘和烟雾也会影响一定的亮度。

12.图像出现有模糊的色斑是什么原因?1、光学里的分光镜与偏正片烧坏占80%;2、吸附在液晶片上的灰尘颗粒太多。

13.图像出现很规则的圆圈,这是什么原因?100%是液晶板有问题,一般索尼LCX系列液晶片出现这种情况居多。

14.开机后指示灯亮,但无开机背景画面,控制面板上只有电源键可以用,其他键均不能用,且无信号?一种可能是灯泡有问题,另一种是灯电源有问题。

15.液晶片位移,放映时三片LCD会聚,出现RGB颜色不重合现象,光学系统中的透镜、反射镜也会产生变形或损坏,影响图像质量,变焦镜头轨道损坏,镜头卡死、甚至镜头破裂无法使用……这些现象的发生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强烈的冲撞、挤压和震动而造成的。

16.吊顶安装的投影机,其周围温度与下面有很大差别,为什么?这是热空气上升引起的问题;大多数用户吊装投影机后,往往只注意周围的环境,而忘了热空气上升的问题,致使投影机周围的温度和下面有很大差别,所以要保证房间上部空间的通风散热。

17.在插头插座发生打火现象,损坏了信号输入电路。在电路部分,严禁带电插拔电缆,信号源与投影机电源最好同时共地。由于当投影机与信号源(如PC机)连接的是不同电源时,两零线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电位差。当用户带电插拔信号线或其他电路时,会在插头插座之间发生打火现象,损坏信号输入电路,造成严重后果。

18.接通电源后,投影机没有任何电源指示?检查电源的保险有无问题,若没有问题就是电源供应器损坏。

19.投射图像偏色,先检查VGA电缆,看有没有插好或接头的针有没有坏掉,若没有,那可能就是光学系统有问题。

20.有背景画面没有图象信号,先检查连接线,再检查投影机信号选择是否与信号源一致,若还是没图象画面,再检查计算机是否正常传递了信号。

21.投影图像重影,大部分的情况时由于连接电缆性能不良,传输距离过长,更换信号线时,要注意与设备接口的匹配问题;信号接口电路故障。

22.使用过程中突然自动熄灯,但过一会儿可以重新开灯。
机器使用过程中散热不良造成过热保护,自动启动了热保护电路,造成断电。

23.投影画面的边缘出现偏色现象 投影机内部的光学镜片位置发生了偏移。

24.投影机投射出的图像出现明显的倾斜现象 屏幕与投影机不垂直,需调整投影机位置,使之与屏幕成90度垂直即可。

25.投影机所投射的图像一侧较宽,出现偏位现象 屏幕与投影机不垂直,需调整投影机位置,使之与屏幕成90度垂直即可。

26.画面图像十分模糊 镜头、光引擎、LCD片都很脏;聚焦不到位;机器由低温进入高温环境,镜头结露。

27.一台液晶投影机所投出的画面中央较亮,而四周却很暗 光引擎吸入大量灰尘,须进行整机清洗;光引擎内多组镜片老化。

28.投影机灯泡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原来那么亮了? 光引擎内吸入大量灰尘,须进行整机清洗;灯泡老化,需更换。

29.投影机使用一段时间后,投影画面出现不规则的斑点? 投影机使用较长时间后,机内会吸入灰尘,附着在LCD板或光机的镜片上,在将焦距调离成像面会观察到许多彩色斑点,青、黄、品红色。而眼睛对品红较敏感。

30.投影机连接笔记本电脑,无输出影像? 笔记本电脑外接显示设备时,通常有四种显示输出控制。○笔记本液晶屏亮,外接显示设备亮○ 笔记本液晶屏亮,外接显示设备不亮○ 笔记本液晶屏不亮,外接显示设备亮○ 笔记本液晶屏不亮,外接显示设备不亮。
解决:只需按下笔记本电脑键盘功能键进行切换即可。

31.北方低温地区,投影机使用常出现开机故障?在投影机工作时,环境温度常常被忽略而造成机器的损坏。
解决:在从室外拿到室内后,不要马上开机,应在室内放置一段时间再开机。

32.购买时,投影效果不错,回来使用发现效果很差?很多时候不是机器的问题。比如:输入源信号信噪比不理想;投影屏幕质量差,直接影响投影画面。
解决:注意信号源选择。咨询卖方,选择与购买机器相配的屏幕。

33.投影画面不是4:3标准比例,出现梯形?不同投影机镜头投射角度不同,有水平投射,有仰角投射。
解决:对带梯形校正功能的投影机,可通过调整面板或功能菜单中相关设置;还可调整投影机的机座或支腿调试画面效果。

34.过热保护、亮度下降、散热系统工作不畅、光学系统偏差增大、图像变形、色彩偏离、色斑、图像模糊、斑点整体维护、清洗、调整 。

35.投影机内部镜头、偏振板、LCD、分光片(LCD)、色轮(DLP)等光学系统位置发生了偏移?重新调整光学系统位置。

36.输入投影机的信号发生衰减,投影出的画面发生模糊拖尾甚至抖动的现象投影机在使用中,有些用户要求信号源和投影机之间有较大距离,如吊装的投影机一般都距信号源15米以上,这时相应信号电缆必须拖长,也就造成了以上的现象的发生。这不是投影机发生故障,也不会损坏机器,只要在信号源后加装一个信号放大器,就可以保证信号传输20米以上而没有问题。

37. 灯泡易炸裂,投影机经常要返修?这种情况下多数是因为在机器尚热状态断电造成的损坏或是由于在开机状态下强震动、搬移投影机所引起。
目前大部分投影机使用金属卤素灯(Metal Halide)或新型冷光源灯泡(UHE或UHP),在点亮状态时,灯泡两端电压60-80V左右,球泡内气体压力大于10Kg/cm,温度则有上千度,灯丝处于半熔状态。因此,在开机状态下严禁震动,搬移投影机,以防灯泡炸裂,停止使用后不能马上断开电源,要让机器散热完成后自动停机,另个,减少开机次数对灯泡寿命有益。

38. 投影机可以持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自动关机,过了几分钟又能继续使用是什么故障?处理方法:这是由于灰尘引发的投影机小故障,把投影机前面的散热进风窗拆开来,将用来防止灰尘入侵的海绵从投影机中取出来,然后再将它放入到大量的清水中进行冲洗,直到洗干净为止。接下来再将干净的海绵含有的水分挤调,并放到太阳光下晾干了一会,直至海绵的颜色又恢复了以前的黑色。最后,再将海绵重新放入到投影机中,并且安装正确的方法,安装好了散热进风窗即OK。原因:由于投影机在工作过程中,会散发出很高的热量,为此它内部一般都有专门的风扇以每分钟几十升空气的流量对其进行送风冷却,高速气流经过滤尘网后还有可能夹带微小尘粒,它们相互磨擦产生静电而吸附于散热系统中,这将对投影屏幕上的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投影机使用环境中,要特别注意灰尘的防护,一定要严禁吸烟,因烟尘微粒更容易吸附在光学系统中,而且要经常或定期地来清洗进风口处的滤尘网,让投影机始终保持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