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暗屏

楼主(2015-08-28):
1234 有19v。 30 29有LCDVDD 3.3,28也有3.3V 开机正常 没过2分钟就暗屏 这3个电都有 屏也换过 屏线没有问题 还有别的信号要看吗 JE40 HR MB

网友:
你所指的暗屏是什么?背光无也暗屏呀。

网友:
暗屏的时候7脚和8脚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进来看看,不过我也不明白

网友:
唯一能给你的提示,多测试,熄了之后哪个信号是不正常的,着重查找就行

网友:
应该主板上的背光开启被拉低了,

网友:
显卡修了么,信号

网友:
看下7脚电压

网友:
6 7脚3.3很重要,

网友:
图纸清晰 不错

网友:
678脚才是开启信号    EN    建议灭背光时查查这三个信号还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6 7 8 P 都要看啊

网友:
看看7脚 亮度调整信号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暗屏的时候屏的供电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电感坏了吧?碎了有可能

网友:
检查公共点转ACBATOUT_LCD的场管和控制信号

网友:
看下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第7脚的问题 直接啦3V后级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