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竖条屏,有图片,曾经换过电容,大神们给我一指点吧

楼主(2015-08-28):
大神们 你们好

显卡 是单位电脑 换下来的   ,可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开机之后彩色竖条方框,很多满屏幕都是,看不清文字。

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个 电容鼓了,电容型号是 FZ89  1500  6.3v ,铝外壳电解电容。

之后我发现 其他显卡上有相同参数的 电容,是电解电容但不是铝外壳的,也是1500  6.3V,之后我就换上了,换上之后 见下图

感觉好了很多,至少能看见 文字了

显卡是由于存在其他问题 导致竖条屏吗?还是电容不行?

本人有热风枪 一把,点裸贴等工具。希望大神们给小弟支个招,再次感谢了!!!!!!!!

网友A:
把显卡上的电容都换掉试下啊。。。。

网友B:
显卡花屏,基本锁定显存。

网友:
做下BGA看下不行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加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多半数是显存问题

网友:
可以  比较n

网友:
热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C:
先软件定位显存喽,

网友:
显存不多,都先加焊下

网友D:
可以推断是显存的问题,要么就是显卡芯片损坏

网友:
基本都是显存问题,直接加焊吧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  都吹一下

网友E:
为什么不怀疑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

网友:
不是GPU就是显存的了。

网友F:
送修吧,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比较英伟达显卡?

网友:
谢谢帮助,等会我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先软件定位显存喽,

先用软件定位?怎么定位,本人是小白啊。用什么软件,或者有什么推荐的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推断是显存的问题,要么就是显卡芯片损坏

基本都说是显存的问题,用热风枪230℃,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怀疑屏的问题???????????????????????

排除了屏幕的问题。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送修吧,别把问题扩大了

一个别人送我的,也不怎么好,但是还可以糊弄一起 哈哈

网友:
谢谢帮忙等会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我的屏幕也有3条线。,,,

网友:
先用加焊一下显存,不行再更换显卡板上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基本都说是显存的问题,用热风枪230℃,怎么样?

具体多少温度不好掌控,能吹下来就行,我一般温度5档,风速6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上的电容都换掉试下啊。。。。

电容是好的 谢谢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花屏,基本锁定显存。

后面还有图片~~~你看看图片~~

网友H:
用风枪吹下显卡芯片试下

网友:
上BGA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风枪吹下显卡芯片试下

电脑直接不开机了,显卡越修毛病越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具体多少温度不好掌控,能吹下来就行,我一般温度5档,风速6档

我这个是可以控温的那种,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本都说是显存的问题,用热风枪230℃,怎么样?

现在 连开机都开不了了~~~~

网友:
悲剧了吧 连开机都不行了,风枪把显卡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是可以控温的那种,焊台~~~

那个要贵些吧

网友:
666不错啊参考参考

网友I:
显卡芯片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J:
直接换显卡吧  这样太浪费精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是可以控温的那种,焊台~~~

现在开不了机了,直接拆件 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芯片坏了,鉴定完毕

怎么办?现在开机都开不了了,如果插显卡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换显卡吧  这样太浪费精神了

对啊,还是换小刀卡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推断是显存的问题,要么就是显卡芯片损坏

用热风枪吹的 开机都开不了了,显卡是直接报废了吗?》

网友:
点裸贴......基本显存问题 用风枪加焊一下 不行在干显卡

网友:
如果像LZ这样缺知识缺工具的情况下都能修好这些显卡的话,我们就不用混了...
算了吧,这个比较专业的事情,还是找专业是维修才行...

网友K:
技术再加上一点点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再加上一点点运气。

一个512的显卡谁要啊  20元包邮~~~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先排除了电容之后,我就会去加焊显卡芯片了,一般都能好。

网友L: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用软件定位?怎么定位,本人是小白啊。用什么软件,或者有什么推荐的帖子

你以为是卫星定位啊?定个头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鉴定完毕

看来你是做维修的 哈哈鉴定完毕~~

网友:
估计要换显卡了

网友:
这种花像是显存问题哦

网友:
显存颗粒都块被你吹光了

网友G:
嗯   字数你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   字数你妹~~~~~~~~

你娃可以收拾收拾去了

网友:
经历过一次花屏的独显,在1年前吧,当时我还只会安装GHOST系统,风枪还没得见过,拿去给维修店修的,人家直接烘BGA给烘好了。
现在我在弄一个怪故障,前天帮人救活的一块显卡,今天拿来说又不能显示了,我拆下那显卡在我的试机板上,可以正常显示,再把我的试机显卡挂他的主机里试,不能显示。修好显卡,他的主板坏了。他想以旧换新让我帮他组台主机,想要玩游戏玩得爽又不想花钱,唉。

网友:
这个我知道,星星点灯!!!!!!!!!!
这种就是显卡的存储颗粒出了问题,哈哈,她叫什么,你猜猜。。。。。。。。。。。
还不知道啊,喊:“姐”,我告诉你

网友:
GPU出问题了,难修,直接换另一块显卡

网友:
上BGA吹下显存   但是个人建议还是换个

网友:
明显是显存的问题, 直接换卡

网友:
去深圳【迅维】学习一下啊   找论坛客服报名吧   这样你就会了

网友:
直接加焊主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加焊一下显存,不行再更换显卡板上的电容

网友(2015-10-14):
先換換看電容吧..

网友:
上BGA加焊一下就好了,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修显卡都有软件测试,那个显存出问题了,拆下显存测到GPU,线路有无问题,再修。

网友:
加焊显存,看看能用不

网友:
我是维修小小白,走过看过学习过,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