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 REV 7.O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5-08-28):
昂达G31C主板,bios刷过,上E3300的CPU就主供电没输出,上E1200的CPU可以正常跑码亮机,E3300的CPU是好的,在其他主板上试过的了,上E3300的CPU时,VID组合全部为高电平,有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外观检查也很重要,装配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检查也很重要,装配上的问题。

外观上没问题的,主板原来的问题是没有内存供电导致主板不工作的,现在修好了内存供电1.72V(工作时为1.9V),发现没CPU供电的,换了E1200的CPU上去,CPU供电出来而且可以正常跑码亮机的,就是上E3300的高一点的就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检查也很重要,装配上的问题。

bios也刷过的了

网友B:
终于搞好了,第一个原因还是CPU的问题,换一个:第二个原因也还是bios问题,在论坛上下载的bios E1200的就可以跑码,装E3300的就不跑码的,刷回原机器的bios正常了,附上原机拷出来的bios
昂达G31C REV 7.0

网友:
有时候是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好了,第一个原因还是CPU的问题,换一个:第二个原因也还是bios问题,在论坛上下载的bios E1200的就 ...

有时候安装位置不当也会引起!原因是CPU外形磨损,变形等。遇到过。

网友:
1200   3300有什么区别  从这里下手

网友: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是CPU不支持,,,,,

网友:
这种都有,我还没有碰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