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和字库的区别科普知识

楼主(2015-08-28):
eMMC和字库的区别

有人在用emmc做U盘,还有部分人分不清“字库”和eMMC的差异了,哪些可以做U盘,哪些不可以,论坛讨论很激烈,上网搜着一些图片当资源,来个科普,有描述不当的地方,欢迎指教。

概念:
1、字库
字库是维修人员对手机FLASH MEMORY的俗称,其真实名字是闪速存储器,简称闪存,相当于手机的“硬盘”。简单讲,就是已经包含手机固件的闪存,可以是spi nor,slc nand ,mcp(包含slc nand或者nor),eMMC,emcp(包含eMMC)等等。
2、eMMC

eMMC (Embedded Multi Media Card) 为MMC协会所订立的、主要是针对手机产品为主的内嵌式存储器标准规格。eMMC器件包含控制器和存储器件(可以是slc,mlc,tlc,rom,nor等等)。详细资料可以从JEDEC下载到,标准的编号是jesd84。

常见问题:

1、手机上拆下来的字库可不可加读卡器做U盘?
首先要查你手机上使用的字库是那种类型的,然后在确定能不能用。
分几种情况:

A、字库是mcp(包含slc nand或者mlc nand,还有一些是包含nor的)
   手机固件存放在mcp(包含nand或者nor)中,这个不能用作读卡器,但是一般可以飞线到u盘主控量产成U盘,但是需要注意,大部分mcp的flash位宽是16位的,而且容量比较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B、字库是eMMC

   eMMC会分区,手机存放在其中几个分区中,还有一个分区用于存放用户数据,这个eMMC可以拆下来加读卡器做成U盘。
下面是meizu MX使用sandisk的eMMC,32GB,大小为12X16。

C、字库是mcp,外加一颗独立的eMMC
   早期的智能手机有这样配置的。找不到具体哪个机型,反正也有一个独立的eMMC就是了,和B类似。
   手机固件存在在mcp中,eMMC作为内置卡,mcp参考A解答,eMMC可以拆下来加读卡器做成U盘,参考B解答。

D、字库是emcp
   和B一样,只是emcp包含了eMMC和ddr ram,可以拆下来加读卡器做成U盘,但是接口定义可能和emmc不同,由于emcp的资料都比较少,不好飞线。小米手机使用的emcp,4GB的eMMC+1GB的ram。

三星手机i9220使用的emcp,KMVYL000LM,16GB的eMMC+1GB的RAM

3、inand是什么?
   inand是三星出的emmc器件,现在叫movinand,其他器件厂家也有自己的叫法,本质都是emmc。

4、emmc器件使用什么flash?
   我接触过的emmc器件都是使用mlc和tlc的,目前主流的是使用mlc的,三星有使用tlc。

网友:
原来字库就是手机硬盘

网友:
还真他娘地详细呀,不错不错。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
写的很专业,给一些不太懂的人可以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