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5-08-28):
  为了避免电击及人员伤害,使用万用表时请在使用前阅读说明书中的“安全信息”和“警告及注意点”,以下规范为一般性的通用规范:
  1. 如果仪表损坏,请勿使用。使用仪表之前,检查外壳,并特别检查接线端子旁的绝缘。
  2. 检查表笔是否有损坏的绝缘或裸露的金属;检查表笔的通断;在使用之前,应更换损坏的表笔。
  3. 当非正常使用后,请勿再使用仪表,其保护电路有可能失效,当有所怀疑时,请将仪表送修。
  4. 请勿在爆炸性气体、水蒸汽或多尘的环境中使用仪表。
  5. 请勿在仪表端子上(两个输入端,或者任何输入端与大地)输入标示在仪表上的额定电压。
  6. 使用之前,应使用仪表测量一个已知的电压来确认仪表是正常的。
  7. 当维修仪表时,请只使用厂家标示或提供的部件。
  8. 必须根据本手册规定的方法使用仪表,否则仪表所提供的保护措施可能会失效。
  9. 当测量有效值为30V的交流电压、峰值达42V的交流电压或者60V以上的直
多用表安全 。

    还应注意: 万用表使用时应该水平着放。红表笔插在+孔内,黑表笔插入-孔内。 测试电流就用电流档,而不能误用电压档、电阻挡,其他同理,否则轻则烧万用表内的保险丝,重则损坏表头。事先不知道量程, 就选用最大量程尝试着测量,然后断开测量电路再换档,切不可在线的情况下转换量程。有表针迅速偏转到底的情况,应该立即断开电路,进行检查。   最后注意,就是用完后的万用表要把量程开关拨到交流电压最高档,以防别人不慎测量220V市电电压而损坏 。

网友:
这是复制粘贴还是自己总结??自己总结就NB了

网友:
不错的总结,不管怎么来的,内容是大家要的就行了,就像现在的毕业论文,有几个自己的一个一个字写啊
楼上的感觉 。。。。。。。。

网友:
其实现在的大多万用表都有自动关机功能,不必要打到最高交流电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