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这两天ASUS的维修事,做个记录,以后温故知新。

楼主(2015-08-28):
1,ASUS   X45VD无CPU供电维修。

此机第一天拿到店里,我休假了,第二天回来下大雨,同事说无CPU供电,拿到主板搓了两下准备开始,结果啪停电了。问了一下说电闸进水了,停电一天,OK继续休假,第三天一早到店了,休息了两天,灵感来了,开启秒杀模式,量了主板,确实没CPU供电,直接追查转换电压,问题暴露,+12VSUS---+12V转换管损坏,更换后,没扯犊子,直接亮机了。

2,ASUS K43LY待机偏高维修一例。

取掉电池通电,待机0.130左右,明显偏高,肯定有短路,拆开机器,发现二修机,上家动了待机芯片,焊盘吹的发黑,第一步故障锁定,1,LDO5线性电压短路,2,公共点无二极管特性对地仅200多,首先拆掉待机芯片,故障依旧,烧机发现+5VO--+3VO芯片坏,更换后OK,LDO5恢复正常对地400度,然后修第二个问题公共点异常,首先断开隔离保护过来的保险,然后发现隔离保护问题,直接更换BQ24740解决,然后装回待机芯片,上电0.5几,所有分组供电全部产生,找来自己测试U,装上CPU失望了,触发至0.130,一量CPU供电没有了,再装上客户CPU一下飚到2.0多A,精神抖擞,这尼玛很明显客户CPU死了,用自己U修,想想上次遇到一个二修机SONY也是这个情况,拿过来大短当时公共点所到之处板层全部被上家到处割断线,后面把所有供电全部修出来,也是不装CPU有CPU供电,装CPU无CPU供电,后面修着修着不知怎么又大短了,修好了也不稳定,没修了,接下来整理思路,先看不装CPU时候主板的状态是否正确,结果一下问题暴露了,拆掉CPU一量PLT_RST#没有,现在分组供电全部产生了,平台复位按道理应该要出来,立马更换HM65南桥故障解决,换完南桥后事实证明此机不装CPU平台复位有的。

3ASUS K55VM时开时不开维修。

拿到主板,待机正常,不触发,查BIOS有读取动作,首先刷了个BIOS无效,然后也懒得找图纸点位,更换EC,没找到8517,8518代换原机8517后触发亮机了,以为故事到此结束,但是怕不稳定,因为客户反应是时开时不开,果然用了一会再开恢复不触发了,风枪对着EC周围转一圈加热一下就能开机,果断拿EC周围排阻下手,ASUS就爱坏排阻,更换到第二个103排阻时,机器稳定了,后来找到点位图发现是RSMRST#上拉,也解决了心中疑惑。
维修结果:更换RSMRST# 103排阻解决。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A:
        李老师

2005年10月至2007年9月工作于深圳市朝贵电子元件制造厂,任QC职务。
2010年至2012年从事手机主板及其它电子产品维修。任维修技术员职务。
2013年从事手机主板维修,任维修工程师职务。
2014年从事高端手机维修主要针对苹果、三星手机,并在深圳某手机维修培训学校任教。
2015年进入迅维手机培训部门任职。
目前负责手机培训课程理论讲解、手机维修实践指导。
教学特点: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维修思路严谨。

洪老师

1998年至2002年,丽能有限公司,任数码相机维修工程师
2003年至2004年,天虎有限公司,任音响产品维修。
2004年至2005年,伟创力集团有限公司,任手机分析维修技术员。
2005年至2012年,富士康集团有限公司,任手机分析维修工程 师。
2012年至2013年,英斯诺通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任手机售后维修。
2013年至2014年,

w695483991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啊,修的不错

网友B:
楼主是华硕售后派来的吧

网友:
又是一贴赤裸裸的好经验,华硕机子都是好拆不好修

网友:
分析的井井有条,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修的华硕多呗

网友:
楼主修机子真快,我就怕华硕的机子,很多没质料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老师

2005年10月至2007年9月工作于深圳市朝贵电子元件制造厂,任QC职务。

呃呃呃  层主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华硕机子修多了有经验也就那回事,换HM65的那个估计都是上家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华硕售后派来的吧

售后一般不修板,一个字---换

网友:
售后家伙全啊    一个字 换

网友:
还不错的帖子,修华硕的时候可以看看

网友:
哎,没有在这些地方混过,技术也不好啊

网友:
楼主修华硕的机器都是秒杀的吧

网友:
分析跟维修不错

网友:
果然是开启了秒杀模式,最后一台就是凭经验

网友:
里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果断收藏

网友:
表示很复杂啊,正在学习中,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其实修机最怕修华硕的 啥都没

网友:
何时才能达到楼主这水平啊 楼主杠杠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