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4.7无wifi维修

楼主(2015-08-28):
iPhone6 4.7无wifi,,检查几个容易损坏的地方,测到这个电容时发现短路了,后面就不用说了。换一个

网友:
供电短路了  芯片没坏?

网友:
是四个脚都接地了?

网友:
学习了,感觉现在手机要比电脑好做啊!

网友:
芯片没坏就省去很多麻烦了。

网友:
感觉苹果的出现电容短路的很多,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苹果平板也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芯片质量好了,电容出问题的多了。

网友:
赶脚现在苹果的质量真的不行啦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呢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这样还简单一点呢,遇到一个无WIFI  的   进水的还没有搞定呢

网友(2015-09-27):
感谢了,正好用到

网友:
高手,不过我焊工不行,遇到短路电容直接拆掉,遇到电阻就直接短接,弄坏了好多机器了

网友:
这个电容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