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和6plus如何进入DFU模式/刷机知识

楼主(2015-08-28):
一、背景知识: DFU模式:DFU的全称是Development FirmwareUpgrade,实际意思就是iPhone固件的强制升降级模式。 恢复模式:恢复模式则是屏幕上会显示iTunes和数据线图标的

两者区别:两种最大的区别是DFU模式没有启动MAC OS系统,itunes无法决定iPhone的恢复过程是否中断,因为系统未启动,相关服务无法启用,所有能避免很多问题。另,据说DFU模式下恢复的iPhone更加彻底。

二、个人观点:本人是电信合约机,从b1一直刷到gm版。每次刷机都是直接shift+更新。因为没有开发者账号,我只能这么刷,否则不能激活。我相信大伙也基本都是这么刷的。其实这根本不叫刷机,真正意义上的刷机。我理解为就相当于在电脑开机状态下重做系统(。简单的说就是系统安装的不彻底。直接的例子就是,更新完了以后,其他数据有很多。

三、刷机前准备工作:尽量将手机电量充满(起码50%以上吧),能解决部分电量显示错误问题。

四、刷机步骤

1、手机进入dfu模式,步骤:开机状态下,用数据线跟电脑连接好。先按住关机键2秒;然后,同时按住关机键和home键8~10秒;最后,保持按住home键15秒即可。

2、检查您是否正确进入dfu模式:在dfu模式下,手机是黑屏的。如果没有成功,请重新进行第一步。

3、进入DFU状态后,iTunes检验到处于一个恢复状态的iphone,你可以看见有一个恢复的按钮,此时你按住键盘的shift键,然后鼠标左键点击\"恢复\",出现一个窗口,找到固件的路径后,然后双击你下载好的的固件,然后iTunes就自动恢复,过程中千万别拔数据线,别动你的iphone,只要静静的等候

4、iTunes恢复完成后会弹出一个窗口大致内容就是\"你的iphone已经恢复完成,本窗口会在10秒后自动关闭\",关闭这个窗口,然后拔开数据线,不要用电脑激活iphone,在手机端激活系统会纯净些。

网友:
太给力了有学习了一个新知识对手机是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