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显存如何更换?

楼主(2015-08-28):
我遇到一台n4010开机不显,外接花屏显示,8声报警,肯定是显卡报警了!换了显卡和原来状况一样!没有维修思路感觉有可能是显存了,如何更换显存,求指教!听说用风枪,温度多少合适,用不用封嘴,怎么更换,有什么技巧!大家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看看现存的供电有没有出来,,  更换方法和更换51125的差不多,多搞几个就合适了

网友:
我一直用BGA换的

网友A:
我用风枪,不要风嘴,温度380左右,均匀吹

网友:
BGA  没有只有手工直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风枪,不要风嘴,温度380左右,均匀吹

那上去的时候也可以用风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上去的时候也可以用风枪吗

是的 虽然我没亲自换过 看师傅就是这样 很快 就像换供电芯片一样

网友C:
八显存的就不要换了  搞死人 不知道那颗问题 加焊不行 一颗一颗换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
不用风嘴,大点焊膏,周围有北桥或显卡之类的,贴好胶带。380到400,来回打转两分钟用列子可以拨动一下,轻松取下,上的时候和做BGA一样,主板抹平,打好焊膏,换个显存按脚位放好,风枪来回打转,用镊子轻轻碰一下是不是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风枪,不要风嘴,温度380左右,均匀吹

风速多少啊?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这才是隐藏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样看你用什么品牌的风枪  还有什么品牌的助焊剂

这也太挑了吧???

网友E:
吹显存的时候不要墨迹,小心背面的显存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上去的时候也可以用风枪吗

吹上去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显存的时候不要墨迹,小心背面的显存会虚焊

我也不知道怎么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八显存的就不要换了  搞死人 不知道那颗问题 加焊不行 一颗一颗换不是一般的麻烦

我也感觉麻烦啊

网友:
下是用BGA,上用风枪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也用风枪    这样感觉快点   返修台太麻烦

网友:
风速4 5档左右 我都是这么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