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00 像显卡白屏的那种白。

楼主(2015-08-28):
    机器:联想  Y500。

触发开机,可以显示,但无图象,白屏,显卡白的那种。
我有一模一样的机器,  换过整个上半部分,也是一样,换了CPU内存,也是一样。换到别的机器上都是可以的。由此断定主板问题,要么缺电压,要么信号脚的问题。

我有一台全好用的,拆机测接口部分电压正常。  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白屏,屏线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屏线没问题吧

能仔细看帖吗?

网友B:
显卡用风枪吹絷看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用风枪吹絷看下有没有变化

没有用,还是一样的显卡白

网友C:
查屏供电,LCDVCC+3V正不正常

网友:
查下屏的3v供电吧

网友:
我建议加焊显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屏供电,LCDVCC+3V正不正常

人家显示器是好的啊,查什么屏供电,依我说楼主换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人家显示器是好的啊,查什么屏供电,依我说楼主换显卡。

屏好的不代表供电就正常,先查供电吧,EDID有没波形

网友:
缺电压吧  测测屏接口条件啊

网友:
缺屏的工作电压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好的不代表供电就正常,先查供电吧,EDID有没波形

供电正常,+3V是有的。没有示波器 测不了波形

网友:
今天测屏4组 信号线直通南桥。我换了一个SLJBE的南桥,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难道真的是显卡的问题?!要换?N14P也会坏吗?

网友:
加焊N14P  无果。

网友:
刷个4M的BIOS 看下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hsy888 -5 山寨

网友:
电压正常了 就干显存  此机显存虚汗的多

网友:
显存问题Y400 y500常碰到

网友:
屏线接口量看,可能缺个3.3v

网友:
查下LIDS 和 EDID信号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机器有没摔过啊,会不会是显卡的焊盘断点了?

网友:
兄弟 搞定了吗?  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白屏???难道是少19V供电?????????接口那里你具体量没有?还有个问题 这个机器 显卡虽然偶尔还是要遇到坏的 但是  显卡供电你量一下是多少  如果是0.几 是不对的哈  还有 如果怀疑显卡坏了 你屏蔽独立显卡试一下  这个机器很好屏蔽  就在显卡背后 2个小电容 你搜一下帖子  有介绍的

网友:
最好发图片好判断

网友(2015-09-28):
兄弟 解决没有  同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拿走了,时间紧迫啊

网友:
如果是我首先换屏,其它再说

网友:
我有一台宏碁也是内接白屏,外接正常的,有两条信号线无穷大直通南桥,换南桥无果,放弃了。

网友:
刷过  一样是不行的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问问楼主有没有解决  这两天给它搞得都醉了

网友:
先刷资料试试

网友:
拆机测接口部分电压正常?你仔细查了没有?有漏的吗?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缺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