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官网BootCamp下载

楼主(2015-08-28):
https://support.apple.com/downloads/bootcamp
官方下载地址,都是稳定版的

有什么关于苹果的软件问题多多交流互相学习

经验分享,不求分数,有条件的送些分最好^^

网友:
这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
苹果驱动。。。 装过苹果的都知道

网友:
BootCamp是苹果针对苹果电脑安装windows系统推出的辅助软件,其中包含了热键、软件及对应的驱动程序。运行安装,安装成功重启后苹果电脑就可以更好的兼容windows系统了。解说完毕~

网友A:
里面好想没有 3.0的

楼主要说下具体版本的选择就好了

网友:
苹果官网BootCamp,必须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好想没有 3.0的

楼主要说下具体版本的选择就好了

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分辨版本与机型的匹配,都是全部下载以后一个个试的,对于不匹配的机型会提示不适合的,一般都是试最新的几个版本,感觉新的版本能兼容新老机器,更好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