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 3V_RTC是什么产生的

楼主(2015-08-28):
我的板子不触发,3V_RTC只有1.45V   求大神分析下谁产生或转换的这个电压,我应该查哪里
图纸

网友:
双二极管出来就是3V_RTC

网友A:
看下二极管另一端3.3正不正常

网友:
电池和待机3.3V

网友:
待机3V或者扭扣电池送的

网友:
RTC电路 你度不知道嗄

网友:
你断开R567和R568测试啊,确定是哪一路出的问题,在仔细排查。还有C683,C687,C692这几个电容也检查一下。本人才学疏浅,如果不对请不要拍砖啊。

还有RTC_RST#和SRTC_RST#都是送给南桥的。南桥的RTC电路出问题,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没接电源或电池由COMS电池通过肖特基二极管1脚大于0.3导通二极管压降RTC为2.7,插上适配器或电池产生+3VPCU肖特基二极管2脚压差大于0.3,2脚导通产生3VRTC,1脚此时两端电压相等没有满足导通的压差1脚被截止
从正式维客口中问出令我吃惊不小

网友:
cmos电池产生的3V_RTC,插上电后,待机过来的3V_PCU就取代3V_RTC,同时也给CMOS充电,你板子如果没上电,量的是1.45v,那么肯定是cmos没电了,换一个,如果上电了还是这样,那就要查是待机还是南桥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在没待机3.3V输入情况下,3V纽扣电池提供,

网友:
这个很明显如果电池有电 就是南桥拉低了

网友:
你搜这个信号肯定能找到来源啊

网友:
3v线性吧,有电池和适配器的时候

网友:
看下是不是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

网友:
稳压管又不是电阻。还是那个待机3。3v来的啊

网友:
先看前面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把后面的电容拆了,,如果还是一样那就要考虑桥是否损坏了!

网友: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量下CMOS电池看看是否有3V电压,如果有的话再依次断开电容C683 C687和C692,断开一个测一次+3V_RTC的电压,如果断开其中的某一个电容后电压正常了那就说明是这个电容漏电了,如果都断开了电压还是没起来的话那就说明是桥有问题。

网友:
你是明知故问,这电路看不懂?

网友:
楼主换了双二极管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二极管另一端3.3正不正常

3VPCU也是1V多

网友:
楼上的 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说的都对  新手来参观能学到很多了

网友:
3vpc都是1v你能触发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