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降压怎么降的

楼主(2015-08-28):
请问这个5VDUAL是5V电压,降压得到2—5LEVEL..是个2.5V,怎么降的啊,看不懂,求指点

网友:
你把Q42这样的接法理解成一个2.5V 的稳压管,就好理解了

网友:
待机电压啊

网友:
431 cr短接 就是2.5的基准稳压源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电压是小电流的 只能做信号使用

网友:
你们 老师 怎么教你你的啊

网友:
431好像就是个三端稳压器啊

网友:
就是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

网友:
从维修的角度来看,把它当成一个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
主要那个三端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稳压值就是2.5V

网友A:
431是2.5V精密稳压器,分为A、C、R三极,,R是控制极,,当R大于2.5V,A——C导通;小于2.5V,A——C就不通,,,C和R相连,就是C和R大与2.5就通A接地了,等电压降到2.5,它就又截止了,始终让C和R保持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是2.5V精密稳压器,分为A、C、R三极,,R是控制极,,当R大于2.5V,A——C导通;小于2.5V,A——C就不通 ...

分析的非常清楚,其实还可以将它简化为一稳压管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是2.5V精密稳压器,分为A、C、R三极,,R是控制极,,当R大于2.5V,A——C导通;小于2.5V,A——C就不通 ...

可以理解成C和R与A点之间电位差始终保持2.5V,在431工作期间。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姐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