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 刷BIOS报错 联想Y510P

楼主(2015-08-28):
(图片)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看来你还真是小小白啊,要么芯片没放好,要么洗洗,要么换个芯片就OK

网友:
通常是BIOS芯片;虚焊;了

网友A:
换芯片  换程序  换编程器 换人

网友B:
我碰到的情况大都是芯片坏

网友:
换个座子试试看

网友C:
三种原因 芯片坏   芯片脚的位置放错了    芯片型号输错了

网友:
换芯片  不行  换板  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情况大都是芯片坏

芯片换俩了 一模一样的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种原因 芯片坏   芯片脚的位置放错了    芯片型号输错了

型号跟位置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  换程序  换编程器 换人

手里就这一个编程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换俩了 一模一样的  故障一样

可以换其他品牌25系列同样大小的芯片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很可能是你的转接座和芯片接触不好。

网友E:
脚位有没有放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脚位有没有放好没有

放好了呢  就是刷不进去 验证时候错误

网友:
谢谢大家  BIOS刷进去了   出现了新的问题 麻烦看一下下一贴 之前就是这个问题才刷的BIOS